[笔记本电脑]
宏基V5-473G加电不开机屏闪动通病

楼主(2017-08-19):
宏基V5-473G加电不开机屏闪动通病,电流跳变0.4~0.8为通病机型, 独立集成显卡BIOS通用,只需要刷BIOS 挨着PCH 的4M Us4  背面的为2M  u14不用刷,有一点告诉大家 必须用原芯片刷 否则不亮机 搞不懂传不上去!!!

网友A:
现在穿上BIOS  方便大家是下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穿上BIOS  方便大家是下载使用

楼主,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多少啊?

网友:
DAZRQMB8F0 Rev F   主板版号,刚才发帖忘记了 枣片喘不了

网友:
闪屏也和BIOS有关系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BIos问题现在确实是很多  麻烦楼主下次把BIOS 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 闪屏是BIOS引起的啊 这个能测出来嘛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台v5-573g的跟楼主的故障一模一样 就是没573g的bios  等我找到了 刷个试试 给大家结果

网友(2017-09-25):
正好碰到一台按开机键屏幕闪动一下
一直反复
就是不开。电流在0.6左右  裸板

下载测试。

网友:
DAZRQMB8F0 Rev F   主板版号,刚才发帖忘记了 枣片喘不了。。。。。。。。。。。。。。。。。

网友:
刷bios最好用原机的

网友:
Mx 开头的BIOS 芯片比较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只能用原芯片刷可以是BIOS芯片带OTP功能

网友:
感谢分享啊 下次遇到了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请问下这机器EC带程序的吧,但你文件里面有个2M写着EC的

网友(2018-03-29):
测试完全正常,必须用原机芯片刷!

网友(2022-02-20):
确实是通病,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