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C

楼主(2017-08-19):
版号X550CC  MAIN BOARD   REV:2.0  问题是可以亮机,卡在华硕LOGO不动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外设都拆了还是一样,求助给提示。。。。

网友A:
刷程序看看,不得看看是不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看看,不得看看是不是南桥问题了,

华硕的机器真*脏话*问题奇葩,希望是BIOS吧,刷TMD

网友:
小伙子,三板斧 在那里?  给 BIOS来一炮 再说

网友:
卡logo这种板子只要量3  5伏组织不偏低      一般刷个bios会好

网友:
卡logo的机器  无非就是  刷程序  拆外设  换cpu  换桥

网友:
以前遇到华硕机子桥的问题导致卡logo的,上bga加焊下就解决了

网友:
外设都拆掉了就先刷BIOS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量下USB 的接口阻值对不对,有可能发现问题

网友:
刷BIOS看看,然后检查排阻。。。。。。。。。。。。。。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简单的都是外设和BIOS..............................

网友:
   拆完  刷BIOS  走起  后面干干外设 芯片   想想人生就好了

网友:
我有台A550V掉掉电,刷BIOS故障依旧。。。。有大神在吗???

网友:
在此回复各位,问题也解决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裸板测试,看怎么样,先刷个BIOS

网友:
不用说直接刷BOIS

网友:
先拆完外设  裸机测试下,不行在刷BIOS试试 再不行直接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