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相 Thinkpad X1 5v拉低

楼主(2017-08-19):
联相 Thinkpad X1 5v拉低,用热风枪吹一下,5V就正常,过一会又不行了,5V又变成了4。1V 又不加电了

网友:
你说的是系统供电吗?这类型的问题这牌子很多都是换。。。。。。。。。。。。。。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5V 后记链接的电容,换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