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关机不断电求助

楼主(2017-08-19):
联想SL410关机不断电求助,关了但指示灯还是亮的,开机显示LOGO也很慢,刷了很多BIOS都不亮机,没思路了

网友:
查一下ec,或者换EC吧。感觉EC也有可能的

网友:
在刷个bios吧   [要不去tb看看吧   这个大部分都是biso问题

网友:
刷个工厂版本的BIOS程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