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WE 掉电

楼主(2017-08-19):
此机器送来说是摔过的,检查发现有时候一亮机就关机,后来再 看有时没亮就掉电了,怀疑CPU,是板载的,直接加焊后不加电了,直接去掉CPU,发现下面有掉电,特意想求一个图纸,请大家帮我看看,看有这个图纸没,是2.0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重来不修  要修都会给客户说清楚 只能当做点不亮来修 不然后面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CPU 恼火啊,半死不活的, 一上BGA  就翘了,修复率低

网友:
嗯  点掉了  补啊  看看是不是空点  不是就补  拿放大镜看

网友:
觉得这种机器修的没意思   搞了半天还高不好  容易返修摔的机器一般我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