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

楼主(2017-08-19):
o(︶︿︶)o 唉哈,华硕H81-PLUSZ主板。
  客户说开不了机,问原因客户说算运的坏了;
打开机箱,通电,CPU风扇正常转动,诊断卡显示FF,ATX电源第一叫对地阻值99左右,第八脚PG对地没有阻值,电池旁边的场效应管D极对地无阻值,有电压。
   尼玛,研究了半天,还是不行,无奈看了一会电影,重新换了个内存条就奇迹般的好了,这什么原因啊?WHY WHY  WHY

网友:
为什么只给了1个下载分,2额金币啊    爱  说不成

网友A:
说不上是什么问题,或许本来就没什么问题,仅仅是内存可呢坏了。

网友B:
也许就是只有内存坏了,可是为什么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上是什么问题,或许本来就没什么问题,仅仅是内存可呢坏了。

但诊断卡显示   FF    已经说明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就是只有内存坏了,可是为什么不跑码?

就是不跑码  奇怪了    PG因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上是什么问题,或许本来就没什么问题,仅仅是内存可呢坏了。

诊断卡不能100%相信。仅仅是个辅助设备,不能当作万金油。

网友:
瞎几把  高搞 花哦了坏了  彻底坏了  哎你看着办吧

网友:
检测卡不能全信   有些品牌机  根本不支持

网友:
诊断卡不能100%相信。仅仅是个辅助设备,不能当作万金油。

网友:
说不定就是内存条脏了,这种问题很常见吧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不能信,最好还是看信号灯诊断卡上的信号灯,你也是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