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30不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9):
板号:11220-1

1.插电电流从0.16——0.00 按开关不触发 开关灯也不亮
2.全板打值正常 测量公共点18.5v  电压偏低

3.测量Q9 G级10V Q36G级 18V左右的电 Q36是N沟道的管 G级正常25V左右 追查其来源

4.DCIN_DRV 来自U101 TB62D515  通过外部升压得到25v 上电测试66脚 发现电压瞬间上到25v 之后又掉到18v 怀疑是升压问题导致

5.把外部二极管 升压电容全部换掉还是一样 测量68脚5V方波有 但是不持续一瞬间也会掉下来 测量3 5V波形也正常

6.怀疑是芯片问题 发个芯片 还是一样上电掉电 但是这次测试发现电流可以上到0.27 并且可以反复触发

7.这明显的缺电压 最终测量发现L45 VCCSA这个电压没变化  这是一个晶体管 只能测个供电 其它条件还不太好测

8.论坛搜 说这种晶体管淘宝买都是假的 而且也不太好焊 心里没底 还是自己试试吧 发了几个  焊第一个故障一样

9.再换 换第二个的时候 电流上到1A左右 掉电 这个是正常的 需要原装适配器 原装适配器是8.5A的电流  再次测试亮机

W530 11220-1 图纸点位.rar

网友:
是的,那个玻璃管 不好换, 容易坏

网友:
维修还得需要耐性,楼主厉害。。。

网友:
那种玻璃芯片很容易吹爆掉,又难搞

网友:
                     的确玻璃芯片不好换容易搞坏

网友:
有图片和资料,写的很清楚,很好的教程

网友A:
以前修过这款CPU供电短路 CPU也烧了够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这款CPU供电短路 CPU也烧了够郁闷的

                       嗯 IBM确实难搞

网友:
玻璃管是个难题啊,上次也换了三个,

网友:
还好吧、每次都是换上就好

网友B:
是不是VT1323SF的玻璃管?,前两天订了3个,换第一个就好了,幸运的很

网友:
修这个机器,真的是要耐性...................

网友:
楼主技术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顶起

网友:
换玻璃管 我练了不知道多少遍 哪东西太容易坏了

网友C:
楼主,,有字有图,技术NB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VT1323SF的玻璃管?,前两天订了3个,换第一个就好了,幸运的很

                     不是 是VT370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字有图,技术NB  学习了

                                焊接的图 忘拍了

网友D:
放松心情,一焊就OK,,,我感觉有时集中精力,还焊不好。。。。

网友:
还没换过,温度控制好应该没事,,别太热就行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还没修到过这款,学习了。

网友E:
修的头疼的直接感觉没救了   心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头疼的直接感觉没救了   心好累

            维修就是这样 要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松心情,一焊就OK,,,我感觉有时集中精力,还焊不好。。。。

     啊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F:
那个玻璃芯片有技巧的  风速调到最低  温度适当高一点 吹的时候不要对着不动 快速来回晃 百分百成功

网友:
维修还得需要耐性,楼主厉害    辛苦啊

网友G:
这个机器适配器一开始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想抽自己一巴掌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楼主文章很精彩,

网友H:
其实温度开低些,还是好焊的,还有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

网友I:
上次遇到一块 好像是ASUS的  也是玻璃芯片坏了 换到第四个才换号 难受的一B 成本都是几十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遇到一块 好像是ASUS的  也是玻璃芯片坏了 换到第四个才换号 难受的一B 成本都是几十个大洋

对啊 一开始都想放弃了 抱着试试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温度开低些,还是好焊的,还有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

                 文章里我不是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适配器一开始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想抽自己一巴掌

不光是这款 还有一些机器大电流的 也需要原装适配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那个玻璃芯片有技巧的  风速调到最低  温度适当高一点 吹的时候不要对着不动 快速来回晃 百分百成功

              焊 芯片 大家不都这样吗

网友:
这个 确实 难    一不小心  就 爆了

网友:
我以前换过这个芯片,不知道是容易焊坏还是买过来就是坏的,换了很多个都没好,最后用BGA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焊 芯片 大家不都这样吗

很多人焊不好这个芯片的 要么焊接不良 要么把芯片吹死了

网友(2019-01-07):
这个机器没原装适配器就麻烦了。

网友:
你讲了那么多,我还真不明白,25伏升压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这款机器是什么神机?!居然电源电流这么大,在联想机器里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吹芯片的经验分享出来吗?温度300度?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修到过。。。。。。。。。。。。。。。。。

网友:
又没什么积分了

网友(2021-10-07):
您说的VT370F在板子上哪块?

网友(2021-11-20):
点位图可以打开吗

网友:
楼主有耐心,对于新手的我来说可能换两次,估计都找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