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无背光

楼主(2017-08-19):
  第一台背光不亮  版号是820-2936-b  看图纸是F9700  的保险断路    一定要注意c9712电容的阻值变低 大约几十欧姆  换完保险必须把这个电容去掉或者换一个 不然还是会出问题的    因为之前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第二台 用户自己拆机青灰 ,使用触摸板或者按空格的时候  会出现花屏   拆机的时候发现d刻有些稍微变形   解决的办法是  把d壳 对应内存的那个散热的胶 去掉它就好  有可能用户按空格的位置大约在内存那块 稍微用点力 导致内存接触不良 从而引起花屏。。

网友A:
请问 我这里有台 进水机器 现在进系统正常   但是装WIN7 不使用还好  使用就是80-100度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同问,苹果用windows很多都有这问题

网友:
苹果的机器都不太好修 但是好收费

网友B:
钱多的机器,再麻烦,修起来带劲儿,

网友:
对啊 修苹果有赚头 带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我这里有台 进水机器 现在进系统正常   但是装WIN7 不使用还好  使用就是80-100度 怎么解决呢

这个  不好说吧   进水的机器  自己仔细看看 是不是有元器件腐烂  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钱多的机器,再麻烦,修起来带劲儿,

  对额   现在也就苹果的能要上价格了

网友:
苹果都是金属外壳,要多用力按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