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一个搞不懂的维修

楼主(2017-08-19):
现在的机器真的是越来越难搞了,刷个BIOS比以前麻烦多了,接一台华硕VM510L开机无显示,版号 X555LP REV1.1裸板点开机0.46无电流跳变,测各点电压都正常,哪就刷BIOS吧,用烙铁把BIOS芯片焊下来,W25Q64,找一个一样的芯片来刷,原机的芯片不动,至于为什么取BIOS芯片要用烙铁,这都是无数次经验总结,用热吹风吹下来有的时候芯片直接就坏了,不用原来的芯片刷是因为现在的厂家做的BIOS太日款了,不想让我们维修,在论坛下了BIOS,都是严格对照版号下的,刷好焊上去,电流0.17 0.33就不动了,再下BIOS,刷好还是一样的,真是见了鬼了,4分没有了,难道是我操作的时候把BIOS边上的电阻搞掉了,不行,把原来的芯片装上去试一下,直接亮机了,这是什么情况,真的是超出了自己的理论范围了,算了,搞不懂也不想研究了,只能期待高手来解答了,另外华础的这种板型连CMOS电池也没有了,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有哪些大师能解答一下吗。发贴不易,希望能加点分

网友:
牛逼啊, BIOS搞下来 再搞上去就自然OK了,, 真的 黑科技 无法理解

网友:
还是不对啊,点亮几次之后又点不亮了,和原来的现象一样

网友:
4代板载的U吗?很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是挺麻烦的,维修有时候挺闪脑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本,刷个bios亮了。在把原bios刷回去 竟然也亮了。搞不懂。

网友:
是四代板载CPU,换CPU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了

网友:
莫名其妙的好,许多时候会莫名奇妙的坏

网友:
有时候真的是好的莫名其妙。

网友:
现在机器还真的太难弄了,一个BIOS  有时也要下N次,还不一定好

网友:
华邦的BIOS里面好像有个叫什么OTP编辑区,有的换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
还是先按不跑码修,一步一步往下找。。。。。

网友:
就怕这种故障了,时好时坏,要检查的很仔细才行

网友:
华硕的机子好像越来越难修了,,我的师付现在都只是看下就不修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汗了   你刚好焊的是桥边上

网友:
CMOS电池,那不连清除cmos的地方都没有……

网友:
如果机器没有CMOS电池就是铝电池供电的,以后扣电池就是扣充电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