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19):
G405开机掉电,CPU是APU AMD  换CPU后OK

网友:
这个CPU 多少钱? 我以前问要差不多100啊。。。

网友:
这个u便宜的

网友:
楼主这款g405机子跑多少电流掉电?

网友:
检查下电路,别你换上用一段时间又出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贵啊,芯片丁来是什么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