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SONY PCG-71211T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9):
      2017年8月15日,客户拿一台SONY PCG-71211T电脑来维修,拔掉电池,插可调电源,上电,电流跳2次,内外接都不显示,最后电流定在下图所示:
迅速拆机,板号如下图:

打开图纸,测量内存SMB总线已过内存:

看来问题出在显卡这块,看了显卡型号是216-0772000,这个型号的主板,显卡容易虚焊,直接BGA伺候,下BGA返修台后,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这个时候,只能跟客户报价换显卡了,当天定芯片,顺丰18号一早送来,高高兴兴把新显卡上起,结果,故障现象还是一样!这时头大了,答应客户18号修好的,结果还是一样。当时还有别机器要修,就放这机器一边,晚上带回家研究。
    家里清净,不像铺子那里那么嘈杂,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不显示,那就查显卡供电、时钟、复位,总线。。。。这些了,开始拿起一只笔,一张纸,开始找显卡供电查询,测量20分钟左右,发现敌情:

这个电压是一个I/O电压,跟输入输出有关;追查他的来源,是+3V3_DELAY通过L57过来的,也只有2.7V如下图:

继续追查+3V3_DELAY来源,是来自Q76,如下图:

上电测量2脚3.3V,1脚0V,3脚2.7V,如下图:
更换Q76后,+3V3_DELAY电压3.3V,如下图
插屏,上电,屏显示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总结:平时我们修板子的时候,习惯于经验,感觉显卡芯片爱坏,所以一股脑去加焊、换显卡、、、,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修板子还是按时序来(时序很重要哦),当判断显卡这块有问题,一开始就先查供电、时钟、复位、总线。。。再干GPU核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小生很是佩服  此机显卡是通病,换做是我也会先搞显,但是也只能搞搞显卡了,哈哈,楼主思路清晰,很有耐性,大神呀!!!!!!!!

网友:
大师啊!先易后难,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走弯路,楼主技术真好!设备也不错示波器好!!

网友:
现在有一台HP的也是不显接键盘大小写有反应了,内外接都不显,看来得下个图纸慢慢查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有时没办法的时候只能芯片电压和信号一个个去查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量的真仔细,佩服老师傅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我感觉也是  还是时序比较重要  以后得多看看时序了

网友:
这个修起来 有点肥时间吧  换了显卡

网友:
值得和這为师傅学习,遇到难题的时候该静心下来好好想,按照时序来维修

网友:
楼主 这个如我们一些  安经验来搞的  有了一定的认知啊    还是安时序来 才那解决一些 可能想不到的 故障啊

网友:
显卡核心虚汗,这种amd的卡基本先用风枪吹下,如果还是不亮的话,那就先查查其他条件了。确定其他没问题的话再干显卡,免的走弯路

网友:
写的好,总结的不错,加分

网友:
谢谢大家每个回帖和评分,我会继续努力。有更好的案例我会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习惯先吹下  显卡  不行  测 刷  然后  看换 还是怎么的

网友:
只因查那些信号都觉得太麻烦,加上显卡bga封装,那些信号都不好找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给显卡内部的显存控制器供电的 电压偏低导致显卡工作条件不满足  无法亮机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不知道这样的技术要学多久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