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50rdmb-0d sb bios绝对亮机

楼主(2017-08-19):
n150rdmb-0d sb  n150rdmb-0d sb

n150rdmb-0d sb.zip

网友A(2018-03-15):
怎么保证亮机呢  me过吗     6带的机器 换桥刷bios 很多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保证亮机呢  me过吗     6带的机器 换桥刷bios 很多不出CPU供电

我这个是原机备份的,后来下载一个工厂bios比对和我的一模一样。我这个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8-05-10):
原机备份的不行的,你的可以亮别的刷上就会不出CPU供电,必须要改ME

网友(2019-11-25):
亲测好用,开机秒亮

网友(2023-05-10):
刷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