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引起的故障,小修ACER E1-571G

楼主(2017-08-19):
板号:LA-7912P故障:待机0.002A正常,开机0.104A不动
       此机是仁宝的板,一般这种情况是少电压,拆机目测主板部分进水,PQ7边有一个颜色发绿的元件,查图是PC15,更换PC15故障解决。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收藏了,谢谢提供

网友:
这种遇到了就是赚钱  我这里经常同行送来的机器非常麻烦

网友:
赚钱的机器啊。又有大洋进账了。

网友:
这种进水机,捡钱。绿色是铜绿,清除完了,用万用表测量周围  ,只要不严重  一般都很好 解决

网友:
幸运,看来是关进进的水,,,,,

网友:
你这个帖子确定编辑完了?过程哪里去了

网友A:
LZ 能帮我测试一下  显存的阻止吗  我手上有个 怀疑显卡坏了 感觉阻止偏低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楼主好眼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能帮我测试一下  显存的阻止吗  我手上有个 怀疑显卡坏了 感觉阻止偏低

显卡一般大于2,显存一般30~100,大部分都是这个值

网友:
为什么我遇不到这些机器了,最近运气不佳,尼玛竟遇到些,莫名其妙的故障,还没图纸

网友:
,好羡慕你们的机器都这么好修,啥时候我也能练出火眼金睛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 楼主都查到了  技术很硬

网友:
估计是触摸板那里进去的水,,。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一般都是捡菜啊……最近两个华硕的,一个有时候不开机,搞了通病还是不行,一个AMD板载CPU电流0.38掉点重启,都没搞好郁闷啊……

网友:
这种进水少的修起人心情愉快。

网友:
维修就是心细能找到肉吃,有时候粗心坏大事啊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机器见过不少  楼主还是幸运的

网友:
+VSB未产生,,,,,,,,,,,,,,

网友:
楼主秒杀了啊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进水的机子故障点比较明显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很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要是所有的机子都这么简单那就舒服了

网友:
腐蚀电容坏掉了这种目测的比大短的都好修。

网友:
运气真好啊 ,

网友:
短路的机器是最好修的

网友:
楼主可以补充一下维修思路就好了 这个目测 没啥好说了

网友:
又是一台捡钱的机器,楼主又捡钱了,好安逸,,,,,,,

网友:
还是修这种机器过瘾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候就是这么好维修,只要眼睛看得够仔细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收藏了,以后遇到就会修了

网友:
现在单u 看到 就是天堂和地狱 不是秒就是等死

网友:
这 应该是 受潮 了 没严重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特别好的文章,感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这种故障细心 应该能 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