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平板充电有显示充不进去,刷机也不行

楼主(2017-08-19):
玩玩突然就关机开机出现白苹果就不能开机刷机也没有解决,应该是主板毛病,从那里入手
白苹果

网友:
连上刷价看看报什么错误,,,,,

网友:
更换电池试一下,之前搞过一台,和你一样

网友:
试试:用“iTunes"软件刷机看如何?

网友:
你先保证自己能完美拆机再考虑从哪入手吧 小白用户就别瞎折腾了

网友:
iPad 几? 电池是不是有问题了?拆开看看 量一下电池的电压

网友:
电池电压够吗?有可能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IPAD都可以拆开了哈哈哈哈

网友:
更换电池试一下,可能是里面的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用死了,拆下来强家电就好的

网友:
多刷几次就好了 一般都是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