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50-70m 进水短路维修

楼主(2017-08-19):
这个机器从键盘进水,主板上的进水位置大概在cpu南北桥合一的芯片后面我先拆机对进水位置清理和烘干
进水位置有几个电容有点腐蚀但是由于是cpu后面量的电阻很低但是不能确定是否短路
插电电流0.2左右
看来是待机短路了
仔细观察发现待机芯片发烫,多半是线性短路了

这个主板可以很方便的断开线性电压后面的电路,断开后发现代价电流正常了,看来是猜对了,仔细查看图纸

最终追到了cpu后面被腐蚀的电容
拆除,故障解决

网友:
修的还不错,故障单一,一击命中

网友:
就我碰上进水板层短路的,,,,

网友:
我修的这台因一个电容短路把板子烧了对穿,不好搞了

网友:
楼主运气啊,捡钱的节奏,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这些都是送钱的机子,楼主收了多少

网友:
进水了就应该把进水发霉的都换了啊,省了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