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6 不触发

楼主(2017-08-19):
hp g6 不触发
拆机检测,主板没有短路,3v,5v,都有
查NBSWON1#只有1.8v,拔掉开关板,NBSWON1#电压正常3.3v,
问题出在开关板上,检测发现开关上一电容漏电,换掉后ok

网友:
修这个机器,真的是要耐性...................

网友:
这些都是送钱的机子,楼主收了多少

网友:
越是小问题越要有耐心,要不要走很多的走才能修好机器。。楼主很细心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好 发现的  拆下主板用表笔触发就知道了

网友:
天天有这样的机器修就好了   只要不走弯路  ,不然想哭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板号是r13广达代工的吧     通病故障了

网友:
高手,修的这么快,记得这台机5V线性电容也是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还是挺细心的,加分

网友:
修机器   要   有耐心 再加细心

网友:
开关板坏 送钱 故障啊

网友:
楼主直接就查到这里了呀。看来楼主修这种问题修的很多。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是小问题越要有耐心,要不要走很多的走才能修好

网友:
  好像有一款就是  接口边上的滤波电容  通病来着

网友:
学习了,不错,特别好的文章,感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还是显卡有问题,是不是没有焊好,有些在网上进的显卡,质量不是特别好

网友:
修过一台是这个故障  电流会跳变

网友:
运气好 这种故障应该还是算好修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故障明确修理速度

网友:
不开机的机 测一下开机键 与LID信号 多半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