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开机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9):
接华硕m4a77t主板一块,上电发现瞬间掉电,可重复触发。。按住momok!键不掉电,经查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旁822电阻损坏 导致掉电最后附上备份bios  新手修机 大神勿喷

网友A:
按住什么ok,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什么ok,没看明白,,,,,

这款板子有个menok键 据说是配置内存电压用的

网友:
也上个图吧,好让大家看看到底是那个位置的822。

网友:
BIOS 还是 很管用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对啊你上个图看一下是哪个82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