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945 维修一颗电容引发CPU不供电 版号:IPILP-LC V1.04

楼主(2017-08-19):
版号:IPILP-LC V1.04
问题:点不亮 CPU不工作 CPU没温度
主板型号
这快主板可以说是秒修,先量一下CPU电压没有 其他电压都正常,观察了一下发现有一个电容裂开了,然后就直接换了。
换了过后发现还是没电压,发现这里12V电压没了 干脆直接拉12V过去。
然后在开机,测试卡跑马了 然后接屏就亮机了。

新手维修各位大神请见谅,这个可能是通病,然后分享给大家.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什么特殊机器上用的吗  还有人修

网友B:
看来不是只有我在农村接修老板子,师傅也修老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什么特殊机器上用的吗  还有人修

客户说 做什么线切割 具体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是只有我在农村接修老板子,师傅也修老板子!

很多老的主板 有特殊用途

网友C:
线切割就是专门找老板子的,所以到现在我的库存还有几块老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就是专门找老板子的,所以到现在我的库存还有几块老板子

特别是以前586 486 的主板 还有370的 都比较值得收藏

网友:
能用945板子,这线切割机器还挺先进的。我这里的线切割都是815,845的主板。装98的系统。

网友D:
另外12V给芯片供电,飞这么细的线,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12V给芯片供电,飞这么细的线,没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是945,加了一块pci卡 DOS系统

网友F:
无图无点位,楼主怎么知道那就是12v电压呢?

网友G:
这可能是一个贴片电容,楼主是怎么判断是12V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是945,加了一块pci卡 DOS系统

说明这个还是比较高级的,因为很多线切割软件用的是ISA槽的扩展卡。这样的板子维修利润还是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图无点位,楼主怎么知道那就是12v电压呢?

根据电源管理芯片,去跑EN,供电。
估计是跑供电时才跑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可能是一个贴片电容,楼主是怎么判断是12V的呢?

同样的主板测试一下 哈哈哈

网友:
算通病吧,12V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和保险电阻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