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5 电流0.42 不显示

楼主(2017-08-19):
g475 电流0.42 不显示。。。g475 电流0.42 不显示。。。g475 电流0.42 不显示。。。g475 电流0.42 不显示。。。
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AMD集成CPU的?如果是这个U很爱坏的,可以换一个试试,不过还是要先刷BIOS。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楼上说了 U故障多
这个板子桥故障也有 具体自己分析吧

网友:
这应该是不是没有CPU供电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有时候电流0.44 有的时候0.63也不显示

网友:
有可能cpu供电都没有出来吧,?????????

网友:
供电都出没?拿个表戳戳啊,光说个电流没法分析

网友:
先查供电,这板子CPU坏的多

网友:
这个电流是没有显示的 看看供电

网友:
这机子AMD这电流,多数是主板电池没电,还有南桥电容漏电,两个一起解决就好了。如果只是换主板电池过两天电池就没电了,也就重复开机没显示。

网友:
一般这个是没有过CPU供电吧 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CPU,南桥,cpu供电,内存这些都没查

网友:
先刷BIOS。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v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就多半U坏

网友:
不过内存吧 先加焊了再说

网友:
南桥坏了 我修道过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多。遇到好多个了

网友:
换电池---------刷BIOS ---------------再搞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