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97geming3主板不开机,电路问题求解,求大神来分析,

楼主(2017-08-19):
V星z97geming3主板不开机,电路问题求解,求大神来分析,此主板缺少南桥1.5V电压偏高,见下图,
358正向输入端最开始是0.45V。算出分压出的电压是1.5左右,就改成了1.5V,最让人不解的是7脚一直输出10V高电压导致Q45完全导通3.3V,358也换了,
求指点还要查些什么条件才能满足此电路,在线求等,

网友A:
前提是主板可以触发吗 ?可以考虑一下换Q45,结果桥供电一定是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主板可以触发吗 ?可以考虑一下换Q45,结果桥供电一定是1.5V

换了等于白换,G极控制都偏高,10V电压足以导通D机的输入电压,换了有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主板可以触发吗 ?可以考虑一下换Q45,结果桥供电一定是1.5V

还有主板绝对是可以开机的   主板都不能开机还谈什么这个电路上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等于白换,G极控制都偏高,10V电压足以导通D机的输入电压,换了有啥用呢??

3VA分压到5脚的 电压一定是1.5V那就换分压电阻咯

网友C:
如果3VA通过R255和R261分压得1.5V送到358的5脚上,如果358的6脚低于1.5V,358导通,7脚输出10V,Q45导通,我觉得358的6脚上没有的一个高于1.5v电压进行7脚拉低或低于1.5v电压进行导通,这样才能获得桥1.5v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3VA通过R255和R261分压得1.5V送到358的5脚上,如果358的6脚低于1.5V,358导通,7脚输出10V,Q45导通, ...

你分析的嘎嘎的,M   B   被人陷害,反馈电路上的电阻都上反方向,本来是竖着的电阻,横上链接在接地,导致6脚无电压,我晕,还把一些没接零件的电容上成电阻,我操。但是最后这板子还是没修好,估计是电压偏高,把桥烧了,PG 所有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时钟复位,25M都不起蒸。自能恭喜我自己

网友D:
mos管也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也可以换一下试试。。。。。。。

修好了     看上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A分压到5脚的 电压一定是1.5V那就换分压电阻咯

这分出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的嘎嘎的,M   B   被人陷害,反馈电路上的电阻都上反方向,本来是竖着的电阻,横上链接在接地,导 ...

楼主修好了吗。好厉害,是25M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的嘎嘎的,M   B   被人陷害,反馈电路上的电阻都上反方向,本来是竖着的电阻,横上链接在接地,导 ...

不出时钟,测量下桥的DIFFCLK_BIASREF和CLK_IREF这2个信号,看看是否符合图纸上的要求,如果都正常,桥八成是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出时钟,测量下桥的DIFFCLK_BIASREF和CLK_IREF这2个信号,看看是否符合图纸上的要求,如果都正常,桥八 ...

我回去试试,谢谢  1150主板目前还很少,所以没经验,感谢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去试试,谢谢  1150主板目前还很少,所以没经验,感谢论坛

这2个信号是桥内部时钟模块的基准电压信号,如果不正常,时钟也不会工作。

网友:
Q45 坏  或者U28坏   你试试,,,,,,,,,,,,

网友:
V星不开机 多数是开关针电压不够,PCI槽旁边有个6脚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在8楼说俢好了,是换哪个零件,是运放的反馈,还是轩辕大神说的那两个信号?

网友:
楼主被坑惨了,是实地考核的故障板吧

网友F:
看来是问题多多啊  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G:
对照图纸  查一下358 周边的电阻  阻值看看正常吗

网友H:
没看懂,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看懂,是晶振的问题吗

你看看主题吧     怎么可能是金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照图纸  查一下358 周边的电阻  阻值看看正常吗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问题多多啊  得好好研究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    被陷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问题多多啊  得好好研究一下

反馈电路的问题,被人陷害的 ,桥也被这高电压3.3V烧掉

网友:
人为扩大故障烧了 桥!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看起开不是一手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