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 1.0

楼主(2017-08-19):
开机出现一个 - 就卡这里, USB也不能用, 加个显卡也是亮就出现一条横杠。 CPU 内存都换过,故障依旧,,,,
华硕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 刷BIOS好的 你刷了没

网友:
应该是卡死了吧,刷写个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拿个好板BOIS试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2017-09-20):
兄弟,最后问题解决没?我今天也遇到一样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网卡是不是好的,或者IO条件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哪里好啊,还是一样啊,刷BIOS都是一样

网友:
我的B85 -PLUS 1.01 上不上条子都跑53 刷了 2个BIOS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