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17-08-19):
通电无待机,拆机检查发现过了隔离保护后,电压降低了2v,无3.3和5v,检查8734A,供电有,LDO有,ON3有,on5没,只有0.2,测量发现也没短路,19v阻值也正常,直接从LDO飞线到ON5,通电有待机了,开机测试2小时正常,交货算了,就这样吧。大家勿喷,

网友:
这些都是比较拿手的机子,,F41还有一些是显卡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样也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是有深度睡眠的主板就最好按线路修

网友:
为什么不追ON5下去啊,这样应该能有收获的。

网友:
楼主 你发帖不能拍几张实物图上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