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 5420另类花

楼主(2017-08-19):
故障现象:同行发来一台DELL INSPION 5420,描述说用一段时间会出现花屏,死机,黑屏现象,时间不定,有时十几分钟,有时一两个小时,有时要大半天才出现。
维修过程:
1、说真话,对于这种不定时无规则的故障现象,如果费用太少,就不怎么想搞,因为肯定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直接报了一个高价,没想到客户同意维修。
2、快速拆机,发现机器以前进过液,被人修过,通病这块的1.05V的上管PQ29已经换过了,1.5V的PQ14 PQ15反而很正常,一点也没有发黄发黑,BIOS也被人刷过。

3、还是本着基本的来检查,先把主板没清理干净的地方再认真仔细清理干净补锡,PQ29再找了一个功率大点换上,BIOS重新找了一个刷上,测了一下全板电压,基本正常。示波器测各个供电,波形也没见什么异常。换好内存测试半天,还是会出现花屏;换CPU测试半天,还是会出现花屏;换了一个硬盘,重新做系统,显卡驱动官网下载的,安装好,还是会出现花屏。
4、就这么几下折腾,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一时没了思路。本来准备想动显卡了,想想还是再仔细测测,正测的时候又花屏了,这次把重点放在转换出来的S0电压上,包括显卡的一些辅助供电,在测到PQ25时,发现D极是1.5V,而S极低一些,大概在1.4V多点,感觉不正常,再测G极,心里乐了,只有3.6V左右,一般正常G极应该在10-15V,查图纸,发现PR64  1PIN有15V,但2脚只有3.6V,测电阻阻值200K,正常,再仔细观察,发现PQ25 G极有轻微腐蚀现象,关机,再开机,发现只要用万用表去碰G极,就会出现花屏或者有背光无图像,看来真正的问题就是PQ25了,直接换了一个6脚的管子,再关机开机反复用万用表测PQ25 G极,都正常了。
5、装机开机拷机,反复测试。再也没有出现花屏现象。此机维修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说真的,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主要是故障出现的时间太不稳定了,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大半天,让人确实头疼。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不好测,我遇到一个戴尔和你情况类似,风扇一转就花屏,后来发现时风扇那个8脚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看这种花屏第一感觉应该还是出在供电上面的多

网友:
这种花屏 真不好修   楼主真牛  底子厚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看来以后 接到这样的屏也应该 这样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