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梅捷sy-I6H-L 内存2.09V没烧内存奇迹!

楼主(2017-08-19):
昨天上午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开机不是显示,插到我的显示器上不现实。就那把机箱里面的主板拆出来主板是梅捷sy-I6H-L, 首先换 CPU 还是不显示换内存还是不现实。没办法看来没捡到的钱钱,用万能表测一下 CPU 电压 1.1V 测到内存电压当时吓了我一跳心2.09V 一个人用手机拍的 凑合这把 想完了我的2G内存。 跟客户说你主板内存供电把内存烧了,带吧主板内存供电修了在装个内存就好了。很客户说好客户同意放着修,打发客户走后开修。
查一下内存IC采用RT8120A ,找了一直一样的图纸看看输出回路。
采用2个分压电阻 心想估计是电阻坏了,找了2个一样的阻止换上去。开机输出1.6V的电压
上CPU和内存亮机心里高兴钱到手呵呵。这是还没完装上到机箱里插电没完多长时间有不显示了,心里想估计又不行了赶忙拆下主板测一下内存电压2.09V。
我的天呀内存有挂一根气死我了,不修了休息一下听了一首歌《你快回来》听完。拿去主板仔细看了一下 通过 IC RT8120A 的第六脚连到 一个8脚芯片,
十有八九都是这8脚芯片搞的鬼 拆掉在说。拆掉上电一侧 1.6V电压出来上CPU 内存 点开机 亮机了 ,把烧的2个内存装上 还能点亮 这一下可赚了。来个亮机图
哎维修补一下 修好才收50元 不说内存 BIOS 也上转 。 梅捷sy-I6H-L

修本本。本本修 + 1 + 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50块修板,修得有劲儿吗,。。。。

这里不讲价钱 ,厚实维修经验

网友:
学到经验比钱来说还珍贵。没烧内存说明颗粒的耐压高吧

网友:
楼主真幸运没烧内存啊 连内存才收50吗

网友:
电压高点不一定就烧内存的  我也碰到过   但是电流高就危险了 烧的可能性要比电压高烧的几率高

网友:
今天的分用完了没分了, 只有1个下载分加给你,改天再给你加一下,修主板不容易 发帖更不容易

网友:
这个一般真的会烧内存,这真是个奇迹啊

网友:
供电的问题还是好修的,给你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B:
三代条子的2V不一定会烧条子的,以前遇到过一例,电压2.1结果内存还是好的

网友C:
6脚芯片还没碰到过,一般内存附近是八角的

网友D:
这叫奇迹吗 电压2V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那小芯片不是8只脚的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叫奇迹吗 电压2V 完全没问题的

下次你碰到,你就知道了。2V 很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脚芯片还没碰到过,一般内存附近是八角的

8脚芯的 芯片 ,我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代条子的2V不一定会烧条子的,以前遇到过一例,电压2.1结果内存还是好的

哪是咋回事 ,有的内存确定烧了 但是主板好好的

网友:
这种主板淘一个也没多少钱 都没多大的价值 不过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台机修到这个问题算运气,来个不跑码的就死球了

网友:
这主板还好吧有些客户需要修 我们得加价不修的换主板

网友:
我有修这主板的 价格不错 可以去看看

网友:
2V多   根本不能烧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