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7-08-19):
不显的时候开机裸板电流0.47,换个BIOS芯片刷了个程序点亮后正常,多点几次又不亮了,吐血中

网友:
找个工厂BIOS试试吧  或者淘宝买个试试

网友:
修主板我是越来越没劲了,东西越来越便宜

网友:
现在主板是越来越没得修,桥,CPU,都板载,可恨的是厂家还都给摸点黑胶,只能刷个BIOS了

网友:
买个工厂BIOS刷一下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刷了5个版本了还是一样,按网上说的屏蔽内存也不行

网友:
刷写个工厂版的BIOS程序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
不修了,还是换板吧,反正客户出钱

网友:
有没有查下rtc电路,有没有漏电,电容短路之类的

网友:
算了,给客户说400交换板都嫌贵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