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s531怪问题 充电闪屏

楼主(2017-08-19):
这个问题 哪位师傅 指导   一下

机器单独用电源   没问题   单独用电池 用没问题   两个一起用  才出现闪屏

出现问题 我发现  是在充电的时候才闪屏

最严重的出现屏幕灰屏

网友A:
先把隔离管换了,隔离管导通不良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隔离管换了,隔离管导通不良会这样的

隔离管子拆掉了  不是这里的问题    只是要充电就不行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碰到过,好像是电池坏了,你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碰到过,好像是电池坏了,你换个电池试一下

电池充放电 都正常   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放电 都正常   没什么问题

我知道,之前我也碰到过一样的故障,换电池应该是可以的,相信我

网友:
有没有可能 是充电的时候电流过大 造成隔离管子导通性能不良呢   有没有可能

网友:
拆机出来啊测下出问题的时候哪个电压不正常就修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之前我也碰到过一样的故障,换电池应该是可以的,相信我

好吧  这个电池需要订货  等到了验证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吧  这个电池需要订货  等到了验证一下吧

好,如果不行告诉一下我。可以也告诉一下我结果

网友:
不是隔离管的问题就换换电池吧,待楼主发结果。

网友D:
楼主换完电池 记得来更新结果哈

网友:
先换一下保护隔离管子,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完电池 记得来更新结果哈

好的  电池还没有到货 到了更新一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如果不行告诉一下我。可以也告诉一下我结果

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还没有好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好吗
????????????

没有 换了电池  闪屏的频率低了  但是还是闪

网友:
重点查充电电路的上下管的控制级和相位脚线路有没有断线或电阻变大,另外查查电池隔离管有没有异常或不良,以上正常,试试更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完电池 记得来更新结果哈

我预感电池可能性比较小。充电芯片及PWM电路问题比较大。

网友:
会不会充电电流过大才会花屏呀?

网友E:
为什么都说是电池啊   有什么关系吗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都说是电池啊   有什么关系吗  不懂

这个问题很难查   没思路了只能靠 怀疑维修了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拆出来看看闪屏的时候那些供电异常

网友:
修好了吗,看看结果 还没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或者在闪屏的时候量下屏的供电

网友F:
看看外接电路根电池电路  是不是场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外接电路根电池电路  是不是场馆坏了

像这样的问题 我觉的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好   测一下充电的时候 公共点是不是波形不正常 造成 花屏

网友:
修过一样的故障,电池坏了,但是不知道楼主这个故障是不是也是电池坏

网友G:
屏接口控制电路检查一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接口控制电路检查一下可能有惊喜

查了 很正常   屏闪 好像是lvds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