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不开机

楼主(2017-08-19):
一台戴尔M5010本,待机电流0.2,手摸待机芯片发烫,芯片换过,还是一样,请问各位从哪里查起

网友:
待机芯片的条件没有满足  线性 3 5v没出来

网友A:
待机芯片电压 3V 5V 测量  ,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电压 3V 5V 测量  ,对地阻值

3 5伏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B:
看看3V 5V的线性,一般EC坏了待机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3V 5V的线性,一般EC坏了待机会发烫

你说的很对,3.3LDO电压拉低,烧鸡EC发烫。更换正常开机

网友:
楼主查出来了吗??????????

网友:
线性短路,Ec烧了,待机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