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08-19):
同题,电源12,5正常,不开机,求程序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找  到某宝逛逛 可能会有的

网友A:
刷程序还是一样,原来是按键漏电,更换按键好了。以前明基十七寸正屏的碰过这样的故障,时间长了,忘记了

网友:
明基的这种按键板,就容易漏电,而且明基显示器上电不自动开机

网友B:
刷个BIOS   ...测试测试,,,有关系的

网友:
                              在某宝 找  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还是一样,原来是按键漏电,更换按键好了。以前明基十七寸正屏的碰过这样的故障,时间长了,忘记了

不仅仅是明基,其实很多显示器都有按键损坏或者漏电的情况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测试测试,,,有关系的

感觉不开机的显示器,和MCU程序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学习了,按键漏电也会这样,值得有时候参考下。经验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