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7-08-19):
型号:DELL  N4110
板号:DAV02AMB8F0  REV:F
故障:按开关没反应
前两天朋友拿来一个DELL  INSPIRON  14R-N4110笔记本,故障是按开关没反应,接可调电源,待机0.012,感觉待机正常,按开关还是没反应,然后又重新断电再插电,待机0.025左右,再按开关居然正常开机进系统了,然后又关机再开机又没反应了,反复测试依然一样,看来还是得拆机了,告诉他先放这吧,然后又聊了会天,送走后开始拆机检测,板号是DAV02AMB8F0  REV:F

先上张整机主板图

如果0.025是正常待机的话,那0.012就应该是没有待机电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个BIOS,下载刷完,还是一样,由于自己修板不多,只能先下个图纸看看,迅维网下载好图纸,先找待机芯片,待机芯片是RT8206B

先测测到底有没有待机,测电感PL10,PL11均是0V,看来就是没待机,那就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6VIN 19V4脚线性开启有5.2V,再查7脚线性5V,由于自己手不稳稍微哆嗦了下,6  7脚不小心短接了,打了下火,赶紧断电,再插电0.2几短路,再摸待机芯片,发烫,没办法只能换了,由于没有这个芯片,得订货,先取下,怕还有别的烧毁了,于是大致测了下,没有短路,暂时放心了,于是定芯片,两天后到货,换好,再次插电测试,居然待机正常了,按开关一路小跑亮机,这真是太好了,万幸故障没有扩大。

网友A:
路过,学习了,楼主的精神不错,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了,楼主的精神不错,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我也是在学呢,共同努力,帖子好像没编辑好,发了两遍图。

网友B:
厉害了  这个机器 待机芯片好像也容易坏  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这个机器 待机芯片好像也容易坏  我也修过几台

我修主板比较少,正慢慢摸索呢。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感谢,小白,路过,学习了,感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厉害了  这个机器 待机芯片好像也容易坏  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
还是不怎么 清楚  有待提高啊我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专业,我也深深的学了。。。。

网友:
哈哈   小小白路过  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学习了,发这个帖子也不容易啊

网友C:
跟我现在 修hp 的一样  我的有明显烧糊了 在说看 你是不是发错版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现在 修hp 的一样  我的有明显烧糊了 在说看 你是不是发错版块了啊

这个要发到什么板块?发帖比较少,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老机器,故障查的明显,    现在新款的不好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