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5 显示输入不支持

楼主(2017-08-19):
进BIOS OK 进系统就提示输入不支持

网友:
电脑分辨率高了,调低一点试试看

网友:
看下系统的分辨率,这款显示器标准分辨率应该是1440*900的,如果分辨率是正确的话,那就考虑是显示器的BIOS问题了,写一下程序就好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 电脑的分辨率被调整得过高了,借一台分辨率足够高的显示器接上,然后调整到较低的分辨率再换回原来的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用的VGA线不行,不能识别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不能自动调整。

网友:
写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数据吧 这种基本都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先更改下分辨率吧 一般分辨率不对了就这样

网友:
进BIOS 可以,进系统不支持,明显是分辨率高了。。

网友:
电脑设置的分辩率超过显示器 的分辨率了吧

网友:
刷程序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像数据的问题  先写下BIOS  不行在测接口

网友:
我碰到过数据线不行,没有1400X900的分辨率,玩游戏的时候不对了

网友:
显示与显示器驱动板问题,其中一个,多数是驱动板问题多,之前遇过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上vga接口的地方,六条腿的保险,查查看!还有小的三条腿的管子

网友:
有点是主机超频了·,要不就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板问题,程序重新刷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分辨率过高,应该就是MCU坏了,刷了就好

网友:
改成1024*768进系统后再慢慢调高分辨率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或驱动板有问题啊????????

网友:
有这么个情况,时不时分辨率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