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楼主(2017-08-19):
联想 G460 不开机之维修
这机的通通病就是,E CBIOS爱坏
可是我刷了还是不行,3-5V有就是不触发开机

网友:
看下休眠电压正常不,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换个版本的试呢

网友:
不触发 建议查下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楼主是来灌水的,不是正经搞维修的

网友:
查待机条件,看看有无不满足的。

网友:
看EC有动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