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在修华硕SC300CA 2.1机器,帮忙查看一下声卡芯片!

楼主(2017-08-19):
那位大神在修华硕SC300CA 2.1机器,帮忙查看一下声卡芯片型号!
万分感谢!零件号是U3601

网友A:
用点位图不就轻松解决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点位图不就轻松解决那

你的TSICT上有标注零件型号吗?和PCBRepairTool不同,TSICT点位图上零件型号基本上都查看不到,我估计应该是和点位图不完整有关,可也找不到完整的点位

网友:
手上没修到这个机  帮你顶帖,,,,,

网友:
我没在修这个机器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哪位大神知道,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神知道,麻烦告知一下!

可以让某宝上卖主板的付费给你拍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