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通电通病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7-08-19):
机器型号:联想B460
板号:LA46 INTEL一代主板HM55
前几天从同行拿来一台B460笔记本通电无待机,拆机发现是TPS51123外围电容,电阻发霉芯片引脚烂掉,跟换后有待机电流但是偏高,测3V5V电压正常。手摸到CPU上管发烫,拆掉正常,换上新的开机正常。。。装机烤鸡还没有半小时大短,接下来悲剧发生了,拆开发现CPU上管又烧连带下管也烧了。在次更换一对上电正常,没有用多久又烧了。接下来就要看看查了一番了。。CPU供电IC 外围查了一边没有发现问题。换了一个新的CPU 供电IC ISL62882 开机电压正常,电流跑到0.7几安就不动了,难道CPU烧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思来想去不知道什么问题。本来就一个通病的问题怎么就会不跑马了。。。。。想了半天就是想不通。。。。到了吃中饭的时间先去吃了饭。回来继续。。。想了想没有换ISL62882的时候还能亮机,换完后就不跑码了,把示波器打开测试CPU供电电感L23 L24 两端都是平稳的水平直流波形,不对有问题,会用示波器的兄弟应该猜到了,后面就把维修点锁定在了CPU供电IC ISL 62882上。一连换了5 个 有三个没有波形电流都是到0.7几不跑马,有两个有波形的掉电,测试了一下CPU 输出电压瞬间偏高保护了。。。。定的几个IC 都完了,料板找了一遍没有 ,来网络上查了一下可以用ISL62883代换,正好料板上有,拆过来换上,上电电流一路狂彪到1.5几A,接屏亮机OK机器修复。。。。。。。 现在买来的芯片真是让人无语,欲哭无泪~~~~~~~~~浪费太多的时间,要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要怎么修了、、、

网友A:
看最后一张图  坏了这么多   b460这个机器 简直就是*WF词语*机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b460这个机器 简直就是垃圾,经常烧板

网友B:
主要现在买的芯片都是拆机件,很难买到真正的新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最后一张图  坏了这么多   b460这个机器 简直就是*WF词语*机

卖的62882 5个没有一个好,铁壳一开始烧了两个上管,后面来回换下管也光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现在买的芯片都是拆机件,很难买到真正的新货了

是的,打磨翻新太多。搞不好机器烧的更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