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5010通电大短!秒杀!捡钱!

楼主(2017-08-19):
接到台戴尔N5010,接可调电源电流4A多,大短路啊!拆机侧公共点阻值400多,找到保护隔离管,D级阻值为零,S级阻值400多,这就简单了,隔离管前级有短路,前级电路简单,大电容应该就是它了!     拆下侧阻值正常!接电源待机0.01,出发开机正常!找个大小一样的电容装上去,接硬盘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
DELL这个HM55 主板 显卡 坏一个非常头疼的东西, 显卡芯片还不便宜。。。。。

网友:
大短路  妥妥的捡钱 故障

网友:
大短路,一般用眼都看得出来是哪个电容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