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尔特610P厂家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7-08-19):
希尔特610P刷着这个BIOS 老提示这个错误  同样厂家的BIOS芯片已经换过N个 也下载了最新的编程软件  老样子 还是会提示厂家不一致 有遇到一样问题的老铁吗 在线等

网友A:
直接忽略ID,选W25Q64BV直接刷,不影响的

网友B:
芯片接触不良也会这样,先刮一下芯片引脚接触良好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接触不良也会这样,先刮一下芯片引脚接触良好再试试

我都换了一个芯片了 也洗了好多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换了一个芯片了 也洗了好多遍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rt809f可以自己添加芯片支持的,你这个编程器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忽略ID,选W25Q64BV直接刷,不影响的

试过了  忽略厂家 读取出来的BIOS 没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  忽略厂家 读取出来的BIOS 没数据

选W25Q64这个型号读,不要按芯片型号读

网友:
我500P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加电容有的可以 很多还是不行 现在刷24 25都是用RT809了 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W25Q64这个型号读,不要按芯片型号读

                              66666666 谢了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