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掉电怪问题。

楼主(2017-08-19):
接到一台Y480的笔记本,三代I7的U。客人拿过来时我一开机可以开,哗哗进桌面了。我说你机能开哦,你那里什么问题?话刚落,机子就关了。他说就是这个问题,掉电。不好搞呀。开票留机。
      我测了第一次开机,画面可以久一点。但是也就几分钟,就掉电了。然后又可以开机,但是这次就刚出现联想LOG就掉电。可以反复开机,但是都是一到LOG就掉。
    目前处理的方法。测得各供电都有。上网一找好多掉电的。我刷了BIOS,无果。然后把显卡也BGA了,还是一样。接下来准备去找个三代的 U来试试。不行,再排查什么地方了?还有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解决掉的,给个方法参考一下

网友:
示波器抓波形对比  看谁先掉的

网友:
电源芯片附近的电阻什么的加焊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没示波器不好修,换下3 5V CPU电容 试试

网友:
掉电一般使用双通道示波器抓波形分析比较好秀

网友:
头疼这类故障,却是不好分析。 不过如您描述那样,应该与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