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苹果6奇葩故障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7-08-19):
接到一台苹果6的进水机,客户说机子进水的时候他迅速捞起,甩干表面的水,可是屏幕还是操作一会后一闪就黑屏了,接到机后我清洗烘干后,上电发现机子漏电50毫安··········找不到漏电的地方,同时机子开机后,右滑屏幕,进入密码输入界面,输入密码后,页面居然自动弹回了··········点开紧急呼叫界面,机子的键盘画面是双页面叠在一起的,而且无法再返回到密码输入界面了。在东海找了个绝杀,说是要拆掉液晶触屏温敏电阻旁边的电容,换电池········都试过了没用,想问问看哪位迅友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额,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  也是个奇葩。  亮起来会自动按掉。。  用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  也是个奇葩。  亮起来会自动按掉。。  用电池就好了

我也换过电池,还是不得,真是见了鬼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下home键电路  也许有收获

网友:
这种估计只能查下外设或许有收货

网友:
你可以查下home键电路  也许有收获

回音哥 -1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把主板放到别的机子里面试,问题没有了就是外设问题,还有就是试试感光那些电路看有没问题

网友B:
查一下外设电路,摄像头,指纹等说不定那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外设电路,摄像头,指纹等说不定那个地方有问题

屏幕都换过了,而且也试过单独装屏幕,其他外设一律不装,都不得

网友:
开机电路电流一顿测?哈哈 LZ 试试没 反正也没办法了   背光 显示供电 指纹  再测测 反正也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都换过了,而且也试过单独装屏幕,其他外设一律不装,都不得

外设都不装,没有问题的话,就应该是你的外设问题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一定修过好多机器 练出来的

网友:
有漏电肯定要先修漏电的嘛,修好漏电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50毫安可以看一下背光芯片,1501拆下看看是否有腐蚀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