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不触发

楼主(2017-08-19):
待机002不触发,是s5_on到pq28断线,s5_on只有2.8v,BIOS没电,然后EC不能度BIOS配置脚位,就不开机了,图片太大上传不了,就这样啦

网友A:
简单的事情复杂的做,复杂的维修简单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事情复杂的做,复杂的维修简单的话

你这描述的太简单了吧。。让我们新手怎么学习到啊。。没有过程。

网友:
这个BIOS电池是通病,换个大电池上去才耐用。

网友:
图片大 可以截图截一下 就可以上传啦

网友:
     我也在 研究怎么发帖  蛋疼啊   这样 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简单 明了   配上图 更好

网友:
这个 机器  不触发就那 么几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