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S27D360BIOS,黑屏指示灯不亮,谢谢!

楼主(2017-08-19):
S27D360显示器开机通电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半小时黑屏,指示灯都不亮,电流0.001~0.005.黑屏后多次插拔电源又能开机,然后这样反复循环。请问大神些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显示器我一般都是考虑电源,BIOS问题的还真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我一般都是考虑电源,BIOS问题的还真没搞过

                                    大神请教下思路,感谢

网友:
我刚刚也遇上一台,请问你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新手学习了 主板不太会修理  bios宝宝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