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k580s北桥发热严重,常死机,求助

楼主(2017-08-19):
如题,配置是i7 3610qm,gt650m,其他的不太重要就不写了,从今年入夏以来经常死机,但是cpu和显卡的热管都不怎么热,后来发现北桥芯片烫的厉害,于是买了条热管装在原来的散热上面,再把后盖打开,用一个散热底座不停的吹,基本上几个小时不死,但一天不关机的话还是会死一两回.我认为是电路或者哪有问题,因为查资料看hm76芯片功率只有4w+,这个功率的发热量不该这么大,再说,原来他的散热仅仅是一片不足0.3mm的铝片,如果他的发热量很大的话这样设计肯定不行了.
站里哪位兄弟碰上过类似问题吗?或者给个维修思路也行,我的级别低,再加上当初让认证时有些资料没有,错过了时机,现在只能厚颜在此发帖求助了.....

网友A:
估计还是散热没搞好吧,测一下温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散热没搞好吧,测一下温度嘛

温度具体多少我没东西测,不过摸热管是烫的级别
现在的散热不能满足发热量是肯定的,但是我的推测是hm76的发热量不该这么大的,所以我不打算在散热上投入精力了(实际上是没什么空间搞散热了,笔记本里的空间你也知道,现在的热管都碰到显卡边的热管了

网友B:
最好测下PCH的1.05V供电,看看电压是多少。另外PCH如果存在轻微对地短路,也是发热量剧增,但还没到彻底无法使用的地步。仅仅是要坏的前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测下PCH的1.05V供电,看看电压是多少。另外PCH如果存在轻微对地短路,也是发热量剧增,但还没到彻底无 ...

您说的这个pch的1.05v供电在电路图上的名字一般叫什么啊,手里只有一份下到的电路图,对这个不是很了解,麻烦再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测下PCH的1.05V供电,看看电压是多少。另外PCH如果存在轻微对地短路,也是发热量剧增,但还没到彻底无 ...

这个供电是不是VCCCORE啊?                            .

网友:
一般应该的是散热没的搞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供电是不是VCCCORE啊?                            .

不是,VCCCORE是CPU供电,你要查的是桥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这个pch的1.05v供电在电路图上的名字一般叫什么啊,手里只有一份下到的电路图,对这个不是很了解,麻 ...

PCH_1P05这样的,看图纸中的桥供电大类,看看1.05电压到底是什么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_1P05这样的,看图纸中的桥供电大类,看看1.05电压到底是什么名称

我下的这个图里貌似没有啊,能不能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哪个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6481-1-1.html
电路图是从http://www.91xiu.com/thread-474593-1-1.html这个页面下的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