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亮机掉电

楼主(2017-08-19):
刚搞好台V5-471 板载2代I3的本子、板号11309-2 48.4TU05 .021。问题是开机后刚出LOGO就掉电,后反复的0.4~0.18、0.4~0.64的重启。刷BIOS一样,没解决。测全板电感后发现在3.3V测得3.9、5V得5.5v。果断换滤波电容。换完后。3.3V测有3.5、5V测5.2.现在正常亮机测试!上传亮机BIOS一份。希望能给各位参考下。不喜勿喷!

V5-471 11309-2.rar

网友:
感謝分享, 很受用 thank you~~~~~~~~~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厉害有杂波吗学习了厉害:):)

网友:
滤波电容过程怎样换啊,请教请教一下

网友:
换完后 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
偏高点没事,现在好多机器3,5V都有偏高的毛病

网友:
滤波电容坏会引起电压升高吗?  遇到acer的这种故障都是加个电容试试,解决问题就换,没示波器

网友:
    换了电容还不行 会考虑哪里

网友:
这电容坏 基本 都是不触发,难得看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