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74007 电容电阻 在索尼MBX-224上面是可以完美代换的

楼主(2017-08-19):
接修一台索尼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拆机报价,电流跳变两下不显示。量了下显卡的条件,都正常。
加焊了下还是不行,准备换了。料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3个电容的。
只找到一个带电阻的,论坛上看了下。有人说能带换有人说不行。
本着实践出真理的原因,直接拆料板。值球焊上去。
完美亮机,下面附上图片。

觉得有用帮忙加点分。。。谢了。。。。。。。

网友:
學習了~料版還是很有用處~~~~~~~~~~~~~~~~~~~~~~good

网友A:
这么好,电阻,电容都不一样就能代换?不会是集显吧?

网友:
又知道了个经验

网友:
意思是型号一样 上面 原件不一样?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三款 有二款显卡是可以通用的 另一款需要移电容电阻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是不分的,卖芯片的这样说的,。。。

卖芯片问你要电容还是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电阻,电容都不一样就能代换?不会是集显吧?

仔细看 ,hm55怎么可能是集显。没独显开不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 ,hm55怎么可能是集显。没独显开不了机。。。。。。。。。。。。。。。。。。。。。。。。

楼主可能还没有遇到过,其实hm55集显的机子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还没有遇到过,其实hm55集显的机子还是很多的。

我的意思是 hm55的机子,拆掉独显。集显肯定亮不了。。你理解错了。。。。。。。。。谁不知道55的桥有集显的。

网友:
我这样代换反正没成功过,都是全电容换全电容的,带电阻的换带电阻的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哈 ,这个显卡从来没关注过这个,型号一直就是直接干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有时侯电路和芯片都会不断调整改进的!

网友:
不是一直看型号一下就可以换 的嘛 第一次了解还有这情况 下次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