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津液二修机

楼主(2017-08-19):
E555故障不加电,拆机大面积进水 ,待机部分修过。3V 5V 阻值0.00    前后级均短路, 拆除的短路坏件一大堆,声卡芯片  ,USB转换管, 待机芯片,3V 5V二级 转换芯片,0.95V 芯片,现在3V 5V 不短路了,有个点的阻值感觉不正常,通常都在150以上  就是0.95V 到CPU  隔离点J9 J10 的阻值 有好板的大神麻烦量下告诉我,谢谢     就是这个芯片产生的,这个芯片短路了  这个电压是通过隔离点直接到CPU ,CPU端现在是14 ,求助好板的阻值  ,,,,,,,,,,,,,,,,,     ,是否CPU 坏,前面坏的太多,这个料暂时没有,

网友:
14的阻值 建议找芯片焊接好试试吧

网友:
到cpud的话阻值低一点也正常

网友:
cpu的阻值低一点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