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Z77P-D3 关机后自动启动

楼主(2017-08-19):
技嘉 GA-Z77P-D3 能正常开机但是正常关机后接着就启动了,网卡是坏的了,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谁有闲置的i5 卖给我个 加QQ5391469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看看是不是slp_s3# slp_s4#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测量一下那个信号在关机的自动出来了,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A:
网卡坏了就先把网卡拆了,查查LAN_WAKE#是否有偏低的可能性。另外注意下前置与后置USB接口,有没有不能用的。技嘉主板,USB_OC信号不正常,也会引起关机变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坏了就先把网卡拆了,查查LAN_WAKE#是否有偏低的可能性。另外注意下前置与后置USB接口,有没有不能用的 ...

同意5楼轩辕思天的看法,既然知道网卡坏了,而网卡有wake#这个信号,还不先拆掉网卡试试。usb过流还会引起一亮机就卡住不动,昨天修到过一个联想sl410的老本本,在亮机的第一个画面就卡住不动了,是其中一个usb口的针搭在一起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我这两年给人装机用了不少,唯一出问题的就是一块b75,据说还是被雷击了

网友:
WAKE#信号正常不正常。。正常换IO

网友:
先拆网卡在看usboc正常不。。。。。。

网友:
先网卡,USB过流,还有楼上说的IO有几个信号也会导致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轩辕思天的看法,既然知道网卡坏了,而网卡有wake#这个信号,还不先拆掉网卡试试。usb过流还会引 ...

这种USB口针达一起的,要是不注意插了U盘什么的,一下子干掉桥都有可能。

网友:
网卡有没有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