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H61M-DS2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19):
技加H61M-DS2 开机掉电,各个电压正常.只是没有CPU供电, 40脚是EN 0v.跑电路去到三极管拆掉电压出来。CPU供电1.12V.不掉电了但是无显示,刷了BIOS正常显示

网友:
把三极管拆了,不装回去这样稳定吗??

网友:
拆了不换好的上去,时序不对……………………………………

网友:
又是这通病王主板。

网友:
拆了不换好的上去,时序不对……………………………………又是这通病王主板。

网友:
ga-h61-ds2 1.2的版本 见的少啊 多数 1.0 2.0 3.0 4.的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 技嘉主板通病比华硕一点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