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19):
前情提要:一大早就有一个大哥拿着电脑在旁边一家维修店问价格之类的 估计没谈妥 然后就拿到我这边来了 客户描述:进水有一段时间了 自己拆出来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个多星期 用电池可以开机 风扇转 屏不显示 拔掉电池不能开机 !报价 留机

镇魂曲第一乐章:目测进水重点区域
镇魂曲第二乐章:操起洗洁精奔厕所
镇魂曲第三乐章:烤箱烤干 回炉
检修:上电 无待机 测量无公共点 公共点对地值正常 管子阻值正常

测量第一步骤VCC供电缺失 测量PR308电阻阻值正常 测量P2端电压缺失 测量PR308 P2端与PQ301 P2端断线 飞线不好看 在背面找到断点根源 如图:

飞线后 公共点 顺利产生 触发电流一路跳变!心里想都没想就装机了!信心满满触发 0.006-0.38-0.59-0.8-1.1-0.6 屏不亮!... 用示波器打了下SMB电压2.6V 无波形!这脸啪啪啪打的。。内存都没有读。。就想着显示了。。
追查来源:+3vs

追查5VS_GATE 发现+5vs正常产生的! 5VS_GATE_R有20V 测量从R148 5VS_GATE端与R150通断 发现断线 寻找断点来源如图:

连接上后 +3VS 顺利产生 BIOS已读 SMB无波形 刷了一个原厂BIOS 后顺利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
附上亮机图:

总结:进水机器需要细心 机器点亮再装机!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动起小手 加加分了

联想 G50-70 原厂.rar

测试OK

网友A:
学习了就需要细心细心 修的多吗井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就需要细心细心 修的多吗井水机

进水机一个月20台左右吧!  占一部分额度!

网友:
我觉得进水机是最好秀的了故障点很明确

网友B:
进水机最怕返修                麻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最怕返修                麻烦死了

对 进水机 一般修一下 能用一段时间 看怎么处理 很多没有处理好的 回头返修 那就是会羞死人的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C:
这电流,不像没跑码吧,你裸板跑到1.1,都还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不像没跑码吧,你裸板跑到1.1,都还没过内存?

假电流! 我看这电流我以为亮了就装起来了。。。

网友:
进水机最怕返修  不好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很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能看出来还好看不出来的就比较容易走弯路了。

网友:
进水机清洗完后基本整板都要仔细看一遍,,,

网友:
进水机严重的话,清洗的时候很容易掉件,试过几次了,补死人

网友:
客户 都是抱着这样的 想法   ,晒晒就好了。

网友:
客户还想着晒晒就好了     进水机修起来还是那不错的    一般洗洗   补补就好了

网友(2017-09-30):
          修机过程有条有理,不慌不忙,支持一下

网友:
可以用,刚刚看了你的帖子。有个问题和你一样。公共点断线,我待机。我拿来就秒了。谢谢你了。给你赞。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就得细心仔细才行的

网友:
楼主技术 不错 ,一下就秒到故障,学习 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