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68-V/GEN3不触发

楼主(2017-08-19):
一块华硕P8Z68-V/GEN3的板子不触发,到手到看EC上有点液体,以为进水,清干后还是老故障,量了一遍所有公共点都无短路,实在没办法了,强短绿线,竟然开机了,应该是PSON有断线,于是找来了EC的图纸,发现PSON是通63脚的,于是飞线,成功解决!附图大家少走弯路,维修越来越便宜,缩短时间就是帮大家赚钱了!!!

网友:
IO发给ATX的持续低电平,开启ATX的各大供电!!

网友A:
飞一条这么细的线,还飞这么长,我觉得找到断点接上会不会好点。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短接绿线那个板都可以开机,除非短路,正常不应是先查EC的开机脚位,试开机脚位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一条这么细的线,还飞这么长,我觉得找到断点接上会不会好点。不过修好就行。。。。。

找到断点确实好,但是有时候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才这样飞。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说是捡钱。

网友:
PSON短线了吗。捡钱啊楼主。有点位就好查

网友:
跟我习惯一样,这种不上电的,测量没短路,直接短接pson,:ciya:

网友:
修得挺好,思路清楚,一针见血

网友:
恩,这个我也经常修得到,还不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