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820-2879-B求助

楼主(2017-08-19):
MACBOOK PRO,A1278,板号:820-2879-B,MCP单桥,键盘触控USB均不能使用,求思路。相应电路查了没有发现可疑问题,MCP桥会坏了吗。
Mac

网友:
这款机我修过,是2010款厚款吧。奔腾双核的U,如果没思路就换个桥试下吧

网友:
usb 供电 阻值都正常的话 可以考虑桥 这个桥坏 不少

网友:
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考虑是桥的故障啦

网友:
电路都查过了 就干桥了哇 干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