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掉电维修OK

楼主(2017-08-19):
同行发来联想Y470不开机,有待机,开机上电至0。25A左右瞬间掉电,拆开量了所有电压,几乎全出来了,包括VR-ON,感觉CPU电压都有了点,没办法,对着时序和图纸,一个一个地量,全有!!!据说这板子的CPU风扇下面很容易腐蚀,盯着看了半天,眼睛都花了,没发现,反倒是发现正面CPU电感旁的一个下管好像有点水渍,不管了,上下两个管 子都换 了,结果好了,估计是不轻微不良,CPU电压出来了秒断,附图,减少大家的弯路,减少大家的维修时间。

网友:
换 的管子是PQ907和PQ908,省得你们看不清

网友:
CPU欠压掉电问题,看板子CPU背好像积灰严重啊面

网友A:
用示波器的话  一抓  cpu供电就现形了

网友:
楼主真好运。。。。。随便一换就来钱了

网友:
未必按型号换,找别的主板,直接拆CPU供电的管子换就OK 了,封装形式最好一样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把有水渍的地方处理一下,补点锡也能解决。。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有些洗板水洗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CPU背好像积灰严重啊,想不烧坏都不行

网友:
羡慕你们有一双电眼,太神奇了,掉电都是一眼解决问题,跟我这里一个大师傅一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风扇下面真的不太好观察 全是积灰刷不干净的

网友:
一切在于经验

网友:
vmpwron 这个信号还真没怎么留意过,我还会按着以前4到的时序修的SLP信号

网友:
CU开启吗

网友:
羡慕你们有一双电眼,太神奇了,掉电都是一眼解决问题

支持 反对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很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y450也是差不多故障现象,结果修来修去,最后只有报废掉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不然要绕很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的话  一抓  cpu供电就现形了

没有示波器用手抓行不???

网友:
修掉电还是示波器好使呀 可惜没有

网友:
你的标题写的不是开机掉电嘛。是没有CPU供电你换了管子还是电压过低。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 才会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故障估计清洁一下进水的地方就会好,遇到好多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多烧烧机子,稳定了再给客户

网友:
修的好快 要不还要看半天 怀疑背面断线了

网友:
这个Y470真是完美的继承了Y460毛病多的优点啊,居然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好几次

网友:
这 机器 ,这 故障 比较少见,楼主目测功夫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的话 一抓 cpu供电就现形了
修的量少了,示波器已经卖了!

网友:
y470各种通病 还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下次可以借鉴

网友:
Y470真是问题多多 CPU这块 修了好多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就是头痛 要是没看见水渍 不知道要搞多久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一般都进这个位置附近

网友:
仔细观察 少走弯路 ,楼主 的认真减少了 好多 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