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K53SD 无代机求助

楼主(2017-08-19):
华硕K53SD 不开机 无代价3V 5V 。RT8206A无EN 有IO VSUS_ON 发出没电压。测IO AC_IN 低电压正常。BAT_IN 只有0.8不正常,IO 换过休眠有2.9V
实在找不到测什么了,记得以前修过这种机器差不多问题。没有做笔记的习惯 完全忘记了
华硕

网友:
检测ec边上的472 和103排阻 有8个脚的 排阻和4个脚的排阻 都要查一下

网友:
ec的复位信号查了没

网友:
看一下主供电的开关管是否正常工作,前几天修到一款联想的无待机,不触发,查待机芯片3/5v开启信号有电压,但是芯片供电只有0.85,最后是由于主供电后面的一个开关管{n管击穿},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有点位图吗, 线翻番开开

网友:
查一下来自哪里是ec还是